ZR-KVV22 求助于高人

楼主(2006-08-15):
请教一下高人,电缆型号的表示方法是怎么回事?
如ZR KVV22.

网友A:
国内电缆型号的表示方法一般以汉语拼音的第一字母+数字表示。
    ZR——表示“阻燃”
    KVV——表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控制电缆”
    22——表示“钢带铠装聚氯乙烯外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