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6-08-15):
我想用电流法来给电机去潮,然后再刷绝缘漆,用电流法来烘烤,看了一下书迷惑了,为什么小电机要用并联法?大电机用串连法?请大家指点!

楼主:
期待!!高手现身?

楼主:
期待!!高手现身?周公在那?

网友A:
所谓:小电机要用并联法?
     小电机阻抗高,并联后接到相应的电源上.

     大电机用串连法?
     大电机阻抗底,激励电流大,只能用串联法.小心别冒烟了!!!

网友B:
学习!
我们一般接个2000W加热管,放在电机边上,一宿也好使!

网友C:
我刚用过的,用那种窗式热风机,1KW、2KW的可调,对着电动机的散热孔,很快就加热好了。我们的95KW电动机2-3个小时就搞定了

楼主:
我想电工应该多有几种方法来处理故障,而且要做到安全,准确.理论指导--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电流法来给电机去潮的,能从实际和理论来分析一下,大电机用串联法具体做法,来个公式探讨.这样对所有的事情做个深入的认识.

网友D:
你的标题太笼统,才看见。langzong说的没有错,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绝缘漆的干燥温度,加热温度又取决于加热功率。大电机绕组阻值小,容易过热,所以应该串联,小电机就直接加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好用灯泡,取材容易、绕组不通电,比较安全。电热管当然也可以。正规的设备当然是烤箱或者烤房了,它的温度与电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