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我有PLC、Q2BYG1106M驱动器、步进电机,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接线,还有如何给脉冲?

楼主(2006-08-15):
我是一个新手,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你的PLC手册、驱动器手册。

楼主:
驱动器手册丢了,PLC手册里没写.我上网查了一下驱动器的接法,但是我按照那样的接法,步进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A:
仔细的看看手册吧,上面都有说明

网友B:
但是我按照那样的接法,步进电机还是不转
你给驱动器脉冲了吗?

楼主:
给了啊,但就是不转

网友:
你在不知道怎么接线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给了脉冲的?

楼主:
我按照在网上查到的驱动器的说明里面的电路图接线的,然后用PLC给脉冲

网友:
如果可能,用替换的方式确认一下电机、驱动器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