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 疑问

楼主(2006-08-15):
DDEWrite("EXCEL","DATE","R1C2",canshu1)这行程序的意思是把CANSHU1的值写进名叫DATE的EXECL文件里面去吗?系统是不是会自动生成一个这个名字的文件???还是别的意思.
希望高手来解惑,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To qingyi,
DDEWrite("EXCEL","DATE","R1C2",canshu1)
指的是将将CanShu1的值写入Date.xls 中的R1C2单元,请注意将CanShu1的值转换成string型;Date.xls需要自行创建。
Citect China

楼主:
我创建了之后,CITECT怎么知道我的文件路径呢?怎么写进去呢?

楼主:
我创建了之后,CITECT怎么知道我的文件路径呢?怎么写进去呢?忘大虾指点

网友A:
Please try,
DDEWrite("EXCEL","C:\DATE.xls","R1C2",canshu1)

网友B:
CITECT支持DDE功能,可以把采集的数据直接显示在EXCEL表格中

楼主:
这位大哥能否说的清楚一点,怎么实现啊?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