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FP-X如何在程序中做切换通用通信与MODBUS通信

楼主(2006-08-15):
有谁知道,如何在程序运行中切换通用通信与MODBUS通信

网友A:
不知道.净整些难弄的.我就碰见个傻比非要我用fp1与富士变频器用modbus连.

网友B:
通用通信就是松下电工的专用协议,就是在工作中直接切换为计算机连接和通用通信模式,FPX有专用指令可以直接切换的,回去看看手册吧!

网友A:
可以写清楚一些么?

楼主:
TO:JULYLF 李工,我要切的不是计算机连接和通用通信模式,那我知道,切的是通用通信模式与modbus.

网友A:
modbus是fpx独有的功能。fpx新品,用过的估计没几个。

网友A:
我单独用过modbus,不过没有切换过。

网友C:
把MODBUS用通用通讯来做。

网友A:
那你还不如不用切换,直接用软件编程,如果接收到的是计算机格式的命令,就按照计算机模式回信,如果接收到modbus格式的命令,就按modbus格式回信。连切换也不需要。

网友D(2006-09-18):
现在好像还不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