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TEP-7MicroWIN sp3通讯

楼主(2006-08-15):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s7-200的老产品cpu214,在和STEP-7MicroWIN sp3连接时,电脑已经找到PLC,并且型号都找到了,下载或上载程序经常出现“下载顺序错误”、“上载顺序错误”、“校验和出错”等问题,可是什么操作也不做,等会再下载或上载可能又好了,监控时也是如此。敬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V3。0时我也没有遇到过,用V4。0的编写老型号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的编程电缆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电缆与PC、PLC连接不好呢。
我的MSN: zyj6333@hotmail.com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2010-08-31):
各位高手:我用step-7microwin sp4编程时为什么输入I显示却是E,输入Q显示却是A?程序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C:
老产品用以前的软件试试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