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屏保功能

楼主(2006-08-15):
我刚学触摸屏,想请教各位用过DOP-A10TCTD的大虾们,例程里的屏保程序用设值按钮怎么实现的画面切换呢?谢啦!

网友A:
按钮元件里面不是“换画面”吗?就是用换画面的按钮就可以实现画面切换!

楼主:
哦,太感谢了。不过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已经知道屏保画面是怎么设置的了,但还不知道如何启动屏保程序。我看例子里面就是用的一个设值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屏保,但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实现换画面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通过触发以及编辑宏指令等方法去实现!所以不好说你的触摸屏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

楼主:
谢谢,我再看一下,不懂再请教!

网友B:
人机支持自己编辑屏幕保护画面功能,具体步骤如下:
1、编辑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
2、选择画面菜单下的画面管理功能。
3、选择做好的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点击鼠标右键,选中启动屏幕保护编辑。
4、将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拖入下面的框中,在人机系统菜单中设置屏幕保护时间。
5、进入设定模组参数--其他,在启动屏幕保护选择框前打√。
6、注:在读取控制器设定地址里输入任何不为0的值,人机会立即进入屏保画面,切换后自动复位为0。

楼主:
谢谢竹根大师,在你的指点下,我已经会了,以后有不懂的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可以使用昆仑通态的NTOUCH触摸屏,实现屏保功能只需要简单设置即可。非常方便

网友D(2007-09-28):
请问,在屏保时如何实现同时关闭背光灯

网友E(2008-03-17):
昆仑通态的屏会自动关闭背光灯,同时触摸屏黑屏,此时点击触摸屏任意可触摸地区 会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