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能否在PA网络中应用PROFIBUS DP电缆?

楼主(2006-08-15):
很多人认为,由于PROFIBUS DP电缆良好的通讯信号质量,应用在PA网络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因素会导致这种应用会出现问题:
因为
1:因为PROFIBUS DP电缆的较大的电阻会导致较大的电压损失,这对于PA的通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通讯会出现问题。
2:因为PROFIBUS DP电缆0.64 mm的电缆直径,会导致过量的电源消耗。
所以笔者建议一定要用专用电缆,而不能使用DP电缆来替代。
欢迎大家发表不同意见。

网友A:
PROFIBUS DP电缆的特性阻抗是150欧姆,而PROFIBUS PA电缆的特性阻抗是100欧姆。根据传输线阻抗必须相匹配原理,二者不宜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