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速电机会出现如下故障

楼主(2006-08-15):
我厂有台配料小车,用双速电机拖动.该电机有两个主线圈和一个制动线圈.用五只接触器控制.快速档两只,慢速档两只,制动一只.快慢分别都有正反向.控制线路没问题,但电机已经连续三次出现同样的情况:快速档三相直流电阻不同,烧熔体.慢速档电流不平恒.厂里的顶级技术人员也没解决问题,不能确定是接触器问题还是电机本身问题.现在用慢速运行.希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也有些没看明白.帮你顶起来

网友B:
不明白,顶起来

网友C:
电动机什么型号?快速档三相直流电阻不同是什么意思?有具体的图纸吗?

网友D:
快速档三相直流电阻不同,这种问题在这种电机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故障。你的电机换过绕组吗 ? 以前接错过线吗?  首先你的电机肯定是坏了,当然,还可以用,不过发热严重,有抖动,输出功率不够,三相偏流,烧熔芯等。

楼主:
换过.但是该现象两台电机都出现过.

楼主:
电机的高速档,低速档分别用不同的绕组

楼主:
都是Y型接法

楼主:
没有接错线

网友E:
咨询一下电动机生产厂家,双速电动机已被变频电动机淘汰了。为什么还用?

网友F:
凭我的看法,可能是接触器上的问题,那个将一组端子短接的接触器是有很大的嫌疑的,接触不良或松动都有可能

网友G:
三相电阻不平衡,应该是绕组有匝间短路故障,解体检查下,看绕组有无烧伤痕迹,能修则修,不能修就换一台吧。

网友H:
检查一下快速接触器吧,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两个触点粘死,导致快速启动的时候相间短路,慢速启动的时候因为快速绕组电压感应过来的电流叠加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H:
正反转的接触器如果没有机械连锁,碰到触点粘死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