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莫名其妙反转

楼主(2006-08-15):
    MM440变频器一台控制一个电机(30KW)正反转,调试好后,空载一切正常,带负载后有时电机突然反转(通过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仔细看一遍参数,调试时使用的参数都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高手发表高见,帮助分析一下。
   安装 时,没有使用屏蔽电缆(控制线、进线和出线,不过线都不长)。先期在同地点  安装的MM440变频器却没有此类问题。
   拜托

网友A:
参数先总复位,再调试.440可能有这种情况产生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能否调到面板试一下

网友C:
   是否输出缺相了....恢复参数

网友D(2010-02-03):
我也遇到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很可能是电机线路缺相了,遇到过这样的一例,线路时通时断的

网友F:
我下载了,资料很不错,大家帮我顶一下。

【工控世界技术论坛】 WWW.PLCWORLD.CN

|空压机|风机|水泵|中央空调|自动扶梯|注塑机|等等,各种动力设备节能改造。
http://www.plcworld.cn/viewthread.php?tid=244&fromuid=655

网友G:
建议使用屏蔽线,因为空载时动力线电流很小基本没什么干扰,而带负载运行时,由于动力线电流很大,可能对控制线有一定的干扰吧!

网友H(2011-01-28):
1、参数设置问题。 2、控制线短路。  如果是开关量信号的话与不使用屏蔽电缆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I(2011-09-28):
市电反了,有可能是端子出问题了!

网友J:
干扰! 小心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也会被干掉……

网友K:
440的参数设置比较麻烦,好好检查参数。

网友I:
做下通讯看一下状态字 时刻兼控,输入输出!

网友L:
早几年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MM440,外部端子控制,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电机突然反转,遭遇一两次后就再没出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之后也正常使用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