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故障,请帮助解答

楼主(2006-08-15):
我单位有一台ABB 550的变频器,90KW,用于风机。运行中突然跳停,显示F0001(过流),检查电机,负载均无问题,再启动,不到1秒,又是F0001跳停,电机跟本没有动。查故障记录,故障时电流92A,故障时转矩3%。而且这台变频器曾出现过F0016(接地故障),后来将此功能禁止。后来将电机控制模式改为标量控制,一切正常,原来用的是矢量转矩控制。请高手帮忙解释。

网友A:
怀疑电流互感器故障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还有NINT板!不知550有此板吗?
建议:停机一段时间后在启动,看看是否还有故障!

网友C:
我们也用不过参数条不好也会报F01
还有就是控制回路也会引起
望能互相探讨

楼主:
停机一段时间后再启动,也是报F0001,将电机控制模式由矢量转矩控制改为标量控制后,运行正常,现在已连续运行几天了。我也怀疑检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C:
拆下接地螺钉EM1和EM3
会有影响吗
对变频有损害吗?

网友A:
在标量下空载起动,增加频率后,看输出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2006-11-23):
abb变频器制动电阻器连接错误的故障不知有哪位高手能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