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合上闸电机就自己启动了?

楼主(2006-08-15):
用ABB软启动器控制一台电机,合上总电源开关,不用按启动按钮,电机就启动了。查启动停止按钮和启动停止连线都是正常的。是不是软启动器的故障?怎样处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电路如何?碰巧我今天处理了一起这样的故障,我用的是北京威英智通软起动器,一加上电源软起动器就直接启动了,后经检查,发现是主回路的晶闸管被击穿了,更换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