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楼主(2006-08-15):
各位大哥,在工作中经常遇见客户想用伺服电机替代步进电机,请问在替换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参数呢?小弟愚笨,请各位大哥详细说明。谢谢,不甚感激!最好可以发至我邮箱 metronixlibing@yahoo.com.cn

网友A:
伺服选型无非也是功率,惯量,转速,纽矩,精度,特殊的需要考虑一下工作环境,体积等。

网友B(2006-09-14):
其实最重要的恐怕是价格了!呵呵!

网友A:
对于伺服替代步进,不会选用太贵的,而且功率也不太大,一般不会超过750W,如果你想咨询详细的价格可以打我们电话010-65546720 或者E-mail guoliang_s@163.com

网友C:
步进电机精度应该比不上伺服把!
请高手说明啊,
步进 和 伺服 差别啊!!

网友D(2006-10-18):
    步进电机的精度可以提高,但是要加编码器,这样造价会比较高,
而且在比较高的速度时,会出现丢步的现象!

网友E: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在现在控制中步进电机的精度甚至比伺服还要高,只是步进电机不太适合在高速以及快速性上要求较高的场合。
对于重型负载有丢步的现象,但那也是因为电机选择不当造成的,和步进电机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F:
我认为:目前步进电机替代伺服电机主要考虑的是,运行速度和力矩两个方面,至于精度方面来说,目前的较好点的电机都可以步距角细分,一般来讲,步进电机适合使用在短距离,启动停止频繁的共况下。

网友G:
“步进电机的精度可以提高,但是要加编码器,这样造价会比较高,
而且在比较高的速度时,会出现丢步的现象!”这个不敢苟同。使用不好步进而责怪步进电机不可靠的人多着呢

网友H(2008-04-12):
我也是找的: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网友I:
沟 通 函(请您仔细阅读)

尊敬的用户您好!

我公司是新加坡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总部位于新加坡,中国大陆总公司设在苏州工业园区。松特公司是集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已获得众多知名品牌的授权代理。松特公司自创办以来,发展迅速,实力雄厚,销售网络及技术支持日趋完善。目前在中国深圳、广州、东莞、杭州、青岛、天津等城市均已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营销队伍,能及时为每个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我们的技术服务核心工程部能为客户提供成熟完善的自动化系统设计,自动化产品的专业维修及自动化系统的维护和技术咨询。
主要销售的产品为:
1.PANASONIC日本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齿轮马达和变频器(松下大陆一级代理和松下唯一在大陆售后维修中心).
2. YAMAHA日本先进机械手及直线运动滑轨系统(一级代理和厂家售后维修中心).
3.COOLL MUSCLE日本集成伺服系统电机(一级代理和厂家售后维修中心)
4.ZF德国行星式减速机(一级代理和厂家售后维修中心).
5.上海格宝减速机
声明:
1. 我公司是日本松下产业马达部直接授权的中国大陆一级代理商,中国大陆地区没有总代理。
2. 我公司是日本松下产业马达部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唯一集销售,售后服务一体的公司。
3. 我公司在大陆没有设立任何二级代理机构,所有产品均直接面向终端客户。
4. 我公司在山东地区直属销售服务部在山东青岛市,其他地区暂时没有设立。
青岛办事处地址:李沧区夏庄路197号 电话:0532-89876053 传真:0532-66878316

网友J:
西安铭朗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是专门从事电机驱动器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的主要产品包括数字式直流伺服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等。

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付26号博文路秦锦苑3-1-701

公司电话:13363913733

联系人:杜铁军

公司网址:www.mlar.com

网友K(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N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