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20BC系列变频器460V输入

楼主(2006-08-15):
各位大侠,有一PF700变频器,额定380V三相输入。
现在要用它控制额定440V,60HZ的电机。知道设置参数202改变变频器电压等级,请问可以直接给它输入440V电压吗?还是说先输入380V待参数202修改后再改用440V输入。

网友A:
440V直接输入,再改就可以。

楼主: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380V等级的变频器可以给它输入440V(480V)的电压?我看了一下它的范围是342-440V。
那额定电压480V等级的是不是也可以给下一等级600V输入呢?

网友A:
不可以,600V模块不一样,有区别

网友B(2008-10-19):
l两种方式都不行,要么烧变频器,要么烧电机.

网友C(2009-02-06):
600灌進去 你就會看到變頻器發火了.....

网友D(2009-06-27):
建议使用PF 700 20BD。。。。。。型号的,输入电压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