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三菱FX电缆连接

楼主(2006-08-15):
我有台FXPLC从朋友处借了根编程电缆连上好用了.可我根据他的连接方法自制了一个却不好用.有谁能告诉我正确的连接方法!1

网友A(2006-09-28):
接法如下:
电脑端是9针母头,PLC端是RS485,8针公头
1.电脑端2脚接PLC端4脚;
2.电脑端3脚串一2K--5K电阻接PLC端1脚;
3.电脑端4脚与6脚短接;
4.电脑端7脚与8脚短接;
5.PLC端2脚与7脚共同接电脑端5脚.
我在FXON-40MR上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