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流量计

楼主(2006-08-15):
我们单位有一个测量空气的流量计,不知道什么原因,在DCS上的数值突然哗哗往下掉,后来经确认是仪表显示不准,数值在5900Nm/h左右(实际上应该有7500Nm/h),拆了以后,发现测量杆(杆大约有70cm)弯了有30多度,换上一个新的以后,当时显示120000,不一会也掉到5900左右了,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A:
什么环境下面的空气流量测量? 你们是什么单位? 用的什么流量计? 管道中的空气? 风量? 管道多粗? 安装位置如何?。。。。。。。。  介质情况如何?带粉尘不带?工况如何?温度变化如何?

楼主:
TO 量子风:
   我们是吉化的,用的单位是Nm/h,罗斯蒙特的阿牛吧流量计,管道大约有DN800吧,安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以前一直都好用的!
其他的都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您好,我是北京奈士德的销售工程师,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的公司。
  北京奈士德科技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北京市新大云传感技术公司。成立于八十年代初,企业注册资本400万,生产面积10000㎡,是我国颇具规模的高科技仪表生产企业。经过数年的积累,公司拥有一只高精尖的科研技术队伍和优良的技术装备。并拥有数项仪表专利技术。其主要产品包括: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射频电容物位计,机械式压力、差压、流量、物位、温度开关,是良好的国外同类仪表的替代产品。
    我公司生产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采用加拿大进口的传感器,应用热扩散原理.您若有意,可以与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010-82608456,82608457转103,传真:010-82608078,手机:13146763206
    您可以把您的具体工况条件与我说明,我可以帮您选型。由于我公司是自产自销,所以价格绝对优惠与国内和国外。
我的邮箱是apple20010531@163.com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是新手还请您多多关照

楼主:
呵呵,我们只负责维修,买表的事情没有那个权力~·

网友A:
开始的时候我感是DCS 以及二次仪表出的问题,后来我分析你这句话:----“换上一个新的以后,当时显示120000,不一会也掉到5900左右了” 这个情况应该是 现场的传感器造成的

另外我对 “测量杆(杆大约有70cm)弯了有30多度” 很感兴趣! 这种效果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用的谁家供应的“罗斯蒙特的阿牛吧流量计” 最近工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建议你们严格的做个试验, 在现场用皮托管 测量1下实际风速 然后计算风量 ,并用手持压力表 测量就地传感器的实际差压  两者对比1下。。 然后在DCS里面进行修正系数!  呵呵 如果是我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应该是我们的工作!

网友C:
TO: 小何才露
你是吉化的?俺也是,集团的。
你是集团的还是股份的?

楼主:
TO量子风:
   现场做实验好像有点不现实吧,我们那是压缩空气啊,不能随便乱动的,搞停车了我可付不起责啊!
   至于,在DCS里面进行修正系数,我们也试过了!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TO没事玩玩;
    集团丙烯睛厂,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