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源在冶金感应加热炉中的应用

楼主(2006-08-16):
感应炉加热原理
一. 感应加热的特点:功率因数低,电流、电压相位不同步,因而会产生无功电流,一旦进入电网,会使电网受损,因此要配电容器。

二. 加热原理
变压器内含初级线圈(内)和次级线圈(外)(两者不接触)。初级线圈接高压交流电,交变电流产生交变磁场,交变磁场产生交变电流,在次级线圈上以380、220伏输出。
变压器分:有芯和空芯两种
有芯:有铁芯,主要指磁力线由导磁体传递

三. 感应加热电源(HZ:每秒钟电流的波数)
1.工频:50HZ
2.中频:大于50—20000HZ
A. 中频发电机:功率分为50、100、250、500、1000KW
B. 可控硅中频装置
C. 中频发电机缺点:噪音大、耗材料、制作困难
D. 可控硅中频装置:将交流电整流后成直流电,然后再逆变成交流电(特点是频率可变)。
3.电子管高频装置:利用电子管的振荡制作(范围:500KC(千周、千赫兹)---2MC(兆周))
中频感应炉的配套设备
  中频感应炉的成套设备包括:电源及电气控制部分,炉体部分,传动装置及水冷系统。
  一、工频感应炉
工频感应炉是以工业频率的电流(50或60赫兹)作为电源的感应电炉。工频感应电炉已发展成一种用途比较广泛的冶炼设备。它主要作为熔化炉用来冶炼灰口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和合金铸铁。此外,还作为保温炉使用,同前,工频感应炉已代替冲灭炉成为铸造生产方面的主要设备,和冲天炉相比,工频感应炉具有铁水成分和温度易于控制、铸件中的气体与夹杂物的合量低、不污染环境、节约能源和改善了劳动条件等许多优点。因此,近年来工频感应炉得到迅速发展。
工频感应炉全套设备包括四大部分。
1.炉体部分
  冶炼铸铁的工频感应炉炉体部分由感应炉(两台,一台用于冶炼,另一台备用)、炉盖、炉架、倾炉油缸、炉盖移动启闭装置等组成。
2.电气部分
  电气部分由电源变压器、主接触器、平衡电抗器、平衡电容器、补偿电容器和电气控制台等组成。
3.水冷系统
  冷却水系统包括电容器冷却,感应器冷却和软电缆冷却等。冷却用水系统是由水泵和循环水池或冷却塔以及管道阀门等组成。
4.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包括油箱、油泵、油泵电机、液压系统管道与阀门和液压操作台等。
 二、中频感应炉
中频感应炉所用电源频率在150一10000赫兹范围内的感应炉称为中频感应炉,其主要频率在150一2500赫兹范围。国产小频感应炉电源频率为150、1000和2500赫兹三种。
中频感应炉是一种适用于冶炼优质钢与合金的特冶设备,和
工额感应炉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熔化速度快,生产效率高。中频感应炉的功率密度大,每吨钢液的功率配置比工频感应炉约大20一30%。因此,在相同条件下中频感应炉的熔化速度快,生产效率高。
  2)适应性强,使用灵活。中频感应炉每炉钢液可以全部出净,更换钢种方便;而工频感应炉每炉钢液不允许出净,必须保留一部分钢液供下炉启动,因此更换钢种不方便,只适用于冶炼单一品种钢。
3)电磁搅拌效果较好。由于钢液承受的电磁力是与电源频率的平方根成反比,因此中频电源的搅拌力比工频电源小。对于去除钢中杂质和均匀化学成分、均匀温度来说,中频电源的搅拌效果比较好。工频电源过大的搅冲力使钢液对炉衬的冲刷力增
大,不仅降低精炼效果而且会降低坩埚寿命。
  4)起动操作方便。由于中频电流的集肤效应远大于工频电流流,因此中频感应炉在起动时,对炉料没有特殊要求,装料后即可迅速加热升温;而工频感应炉则要求有专门制作的开炉料块(与坩埚尺寸近似,约以坩埚高度一半的铸钢或铸铁块)才能启动加热,而且升温速度很慢。阅此,在周期作业的条件下大多使用中频感应炉。起动方便带来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周期作业时可以节约电力。
由于以上优点,中频感应炉近几年来,不仅广泛地用于钢与合金的生产领域,而且在铸铁生产中,特别是在周期作业的铸造车间也得到很快的发展。
中频炉的电源有三种:1.中频发电机组,2.可控硅静止变频器,3.倍频器
1,2适用于中小型中频炉,3用于大型炉
一. 中频发电机组组成的主电路
该回路中包括感应器、电容器、中频发电机组和高(低)压开关等。
中频发电机组由发电机和电动机两部分组成。
其中电动机的工作电压分为高压(6000V或10000V)和低压(380V)
两种形式。高压用于大容量炉子,低压用于小容量炉子。电动机均为鼠
笼型异步电动机。发电机由电动机拖动并产生中频电流供给感应炉。
中频发电机组分卧式和立式两种。
中频发电机组的输出电流的频率不随负载而变化,它具有过载能力强,运
行可靠,安装维修方便等优点,但与静止变频器相比,它有噪音大,振动
大,用料多,体积笨重以及电效率低(百分之80-85)等缺点。
二. 可控硅静止变频器
电路中由变压器将三相工频电源降压后,供给变频器,在变频器内首先经
三相桥式半控全波整流后,再经电抗器滤波,获得直流电源,该直流电源经
单相桥式逆变器变为频率可变的中频电源,供给感应炉。
A. 整流:通过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线路,将三相交流电(380V)整流为直流电
B. 滤波:经电抗器滤波后获得一个波形平稳的直流电源,供给逆变器。
C. 逆变:滤波后的直流电,由单相桥式逆变线路,利用可控硅的轮番导通和关
       断,使直流电变成频率可调的中频电流。
可控硅静止变频器与中频发电机组相比较优越,但尚存在对制造元件的质量要求
很高带来的问题。例如:逆变器中并联使用的可控硅元件的关断参数,必须尽量
接近,此外,需要较高的维修技术。

楼主:
中频电源在冶金感应加热炉中应用的朋友请过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A:
高频电源现在通常采用 IGBT 制造。

网友B(2006-11-08):
IGBT用的多

网友C:
设备在加工生产中的功率因数怎么样提高到0.9以上,产生的各次谐波如果治理?

网友D:
中频电源在冶金感应加热炉中应用的朋友请过来互相交流,支持。

网友E:
  IGBT和可控硅的都有

网友F(2009-03-04):
第七届上海国际铸造、锻压及工业炉展览会
2009年5月7~9日 上海世贸商城(兴义路99号)

【品牌展览 值得期待】
CCF2009上海国际铸造、锻压及工业炉展览会将于2009年5月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为适应铸造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期还将举办 “中国上海国际铸件、锻件展览会” 把各类铸锻件作为铸造的终端产品独立展出。
同期举办这两个展会,将使展会的内容更加丰富、整合为一个全新概念的“中国上海国际铸件、锻件展览会”为铸造行业构建出一个更加专业、更加广泛的信息沟通和产品交易的平台。
  在本届展览会中还将同期召开“铸造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会议将围绕,“铸造行业技术新产品与市场论坛”、的主题展开一系列的研讨活动,以丰富会展内容、营造行业盛会氛围。“展览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否满足参展商与采购商及观众之间交流和交易的诉求”这是主办方的理念与追求。本届展览会以崭新的模式、庞大的支持背景及量身定做式服务为展商提供一个完成参展目标、获得预期回报的理想平台。
  欢迎您参加本届展览会,在您的支持和参与下,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专业观众和采购商组织邀请的工作,力求本届展会能给您带来超值的服务和展出效果!

口号:打造全球铸压行业贸易采购平台 主题:中国铸压件与世界共享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上海浦东商会
中国钢协冷弯型钢协会
中国机械工程协会铸造分会
国家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上海市铸压技术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铸造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机械协会 / 亚太锻铸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 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
海外代理:德国HJJ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上海冠通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一【本届展会将有如下优势】
◎有遍布全省全国的官方网络———在全国各个地区均拥有相应贸促分会和支会,并通过中国贸促会商务部、各省经贸委和外经贸厅与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密切联系。

◆二、【优惠及免费项目】
◎凡在2009年3月28日前报名参展企业,均可享受展位费九五折优惠;并免费在本届展览会,会刊,刊登彩色广告一版。
◎展台面积36平方以上的单位,将免费在本届展会官方网站www.shgtexpo.com做企业logo滚动广告并做链接;

◆三、【为使参展商获得实效,主办方将着重为参展商提供如下服务】
◎锁定海内外专业观众———主办方通过协会强大的会员资源,进行国内外宣传推广,并向全国及上海周边企业直接邮寄六万封参观邀请函、三十万张参观券,通过组委会分批发往海内外客商。成立专门的采购商、观众组织部门,负责邀请国内外专业买家到会采购,为方便买家亲临展馆大会于展览
期间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来往展馆及其车站,注册买家将享受免费星级住宿,预计平均每个参展商可以
接触50家以上买家。

◎国内买家邀请———组委会利用现有数据库、客户网络、电话传真等通讯方式联络;并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交通要道及展览中心等地设立展览会大型广告,对展览会进行长期深入宣传。展览会新闻由主办单位主持发布,届时邀请知名媒体记者参加;组织电视台、报纸、电台记者对展会进行阶段性和全方位报道。与行业内专业媒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展会建造长期宣传运行体系。

◎商贸配对计划———搭建最具实效贸易平台是的宗旨。主办方通过商贸配对计划为你“量身”订制商务配对方案,使参展企业 在参展之前就可以让更多买家了解参展产品、并帮助、指导买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约见最直接与对口的供应商。

◎特邀激请———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交通、能源、环保汽车行业、矿山、农业机械、石化石油机械、工程机械、电力、核电工业、造船、冶金、汽车、电子、仪表、冶金、交通、五金工具、轻工、通信、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和科研等行业高层决策人士、管理人士、采购商、供应商、经销商、代理商到会参观、进出口贸易公司、经销商、环保等单位的决策人士到会参观洽谈。
◆【参展范围】
▼ 一、铸造设备区: 熔炼加工处理及浇注设备、造型及制芯设备 、清理设备及落砂设备 、砂处理及再生设备、抛丸设备、有色及特种铸造设备、浸渗设备、自动成型系统、软件等;其他铸造机械等;各类检测、分析、测试、控制仪器仪表及装置;铸造用树脂、铸造修补材料、涂料、铸造用焦等各种铸造材料。
▼二、压铸设备区:各种冷室、热室压铸机;镁合金压铸机;低压铸造机、挤压压力机;差压铸造涂料;各种液压机;自动浇注、自动喷涂、自动取件机械手;镁合金熔炼设备;压铸模具;铸件表面处理设备;压铸检测技术和仪器仪表;各种压铸材料、脱模剂、工艺设备、模块及各种化学剂;

▼三、锻造设备区:模锻、自由锻设备;挤压、回转成形、切断、弯曲扭转成型设备;机械压力机;自动锻压机;液压机;成型设锤;锻机;剪切机;弯曲校正机;卷料板材开卷校平设备;铆接机;锻造用工业炉窑及节能技术;锻造模具及修复技术设备;锻造自动化控制设备。

▼四、热处理工业炉区: 各种热处理炉;高中低频感应加热设备;加热和冷却新技术、新装置;用于铸造、锻压、热处理、粉末冶金、有色金属工业、焊接等各类工业炉和电炉及各种中频无芯感应熔炼及保温炉;炉用仪表及控制系统、各类燃烧设备、炉用机械及附件、检测仪器仪表设备; 热处理材料;工艺气氛制备系统、耐火材料;辐射管、燃烧喷嘴;输送带、网带、风机、变压器、电机等热处理辅助设备;
▼五、压铸、铸造、精品铸件展区:(钛素钢、合金钢、不锈钢、阀门、管道、蜡模、球墨等)铸件及各种有色金属铸件。锻件(精锻、环形锻件):汽车、摩托车锻件、(柴油机、拖拉机、农用)锻件、缝纫机铸件、飞机、船用锻件主机锻件、轴系锻件和舵系锻件)、兵器锻件、石油化工锻件、矿山锻件、核电锻件(压力壳和堆内构件、)火电锻件、水电锻件、法兰件、精冲、锻造管阀体、旋压零件、冷、热冲和旋压容器封头。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3m×3m)9㎡ 空地基本价(面积不低于36㎡)
国内展区 国内企业 8800元 /展位 国内企业 900元/㎡ 展期

国际展区 国内企业 9800元 /展位 国内企业 1000元/㎡ 展期
合资企业 13000元 /展位 合资企业 1300元/㎡ 展期
外资企业 3600美元/展位 境外企业 360美元/㎡展期
◆【会刊广告】
会 刊 封 面 封 底 封一二 封 三 跨彩页 内彩页 黑白页
人 民 币 30000元 20000元 15000元 8000元 8000元 6000元 3000元
==============================================================================
地 址:上海市陕西北路1588号C13A02室 邮 编:200060
TEL:+86-21-36020255
FAX:+86-21-36020255 E-mail:tangyu126@126.com
联系人:唐宇13764796392
需要更多信息,请咨询组委会! Http// www.shgtexpo.com

网友G:
国内还是可控硅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