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电脑的连接线

楼主(2006-08-16):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PLC与电脑之间的连线是一条什么样儿的线呀,是一般的COM口的线吗,在哪儿在卖的,价位在多少钱?PLC的型号为S7-200的.

网友A:
PC/PPI线缆。300元左右

楼主:
哪儿有卖 的呀

网友B:
浙江拓峰有卖的
www.tofine.com
fan_xiaoqin@126.com
QQ 253854054

网友C:
PC:RS232C
PLC:RS485连接

网友D:
可以采用PC/PPI电缆,有一种是串口的,还有一种是USB接口的,后者大概600元,可以向西门子咨询.

网友E:
用不了那么多的银子吧?xingwenbin1981@yahoo.com.cn

网友E:
楼主有什么联系方式呀!

网友F:
国产的PPI电缆,估计在300元左右,我可以代买。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G:
建设用原装货,在深圳COM口的,也要500以上呀,USB的就没用过。除了原装货,别的都容易烧PLC的串口,这是花银子买来的教训。

网友H: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太贵,稳定性不好,象我是小刘说的,容易烧串口

网友I(2009-03-10):
请问各位高手,温州有没有卖的,如果有,在哪?还有proface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有没有,如果有,在哪?

网友J:
买个232转485的转接头和一个COM公头,将转接头的D+/A接3,D-/B接8就可以用了,也就几十元RMB

网友K:
12楼有道理,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不过只是救急的时候用,只要不带点插拔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