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旋转角度

楼主(2006-08-16):
一根旋转轴在不同时刻可以被检测四组状态(角度,例如,0度,20度,30度,-30度),请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A:
多用几个接近开关和一个方向信号,或用凸轮箱,再或用编码器。再或用电子凸轮加开关或编码器

网友B:
有绝对值光电编码器可以直接输出8组电子凸轮开关的GAM60xxxxR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