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怪现象

楼主(2006-08-16):
我单位有一台施耐德(Atv28)变频器调速频率显示正常就是无输出三想输出波形也正常参数也修改过始终无输出不知何故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多大的?带载了吗?既然波形正常又为何无输出?请原谅我的理解能力

网友B:
 这个应该向你供货的公司反馈处理,这样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可以换货,这样处理比较快!!!!!!!!!!!

网友C:
是呀波形都正常应该有了阿
你带负载试试

网友D:
Atv28早停产了!
带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