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232\RS485\DP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08-16):
请问:RS232\RS485\DP的区别在哪里呢?谁有脚线图呢

网友A:
rs232/rs485是物理层面来说的。主要区别在于电气规格;
DP是针对数据的通讯格式的。
RS232最常用的是
2-----3
3-----2
5-----5
当然还有全功能的接法;
RS485的接法一般就是:
3------3
8------8
注意终端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上去好象485的比较简单.小弟正在学习中,请大哥们指教!

楼主(2006-09-15):
RS232最常用的是
2-----3
3-----2
5-----5
这是做接头吗?

我们以太网接头是哪种呢。

网友C:
RS485通信距离长,但PC串口大都为RS232,可以通过7520对RS232和RS485进行转换。

网友D:
都是电气接线方式.RS232是点对点的通信格式,而485是1对多的通信格式,但它是半双工,422是全双工.

网友E(2007-01-11):
ppi是点对点的通讯协议吧,MPI是多点的通讯协议!

网友F(2007-02-12):
485与232主要是物理形式不同。232有9针和15针的,好像还有更多针的,传输距离短。485通过改变传输速率可以改变传输距离,加上中继器后距离更可以大大提高。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上面问的DP应该是PROFIbus-DP吧,那个电缆用的和485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物理导线,多出一个专用的PROFIbus接头,关键是传输协议不同。MPI通讯的MPI电缆也是485总线,虽然用的也是PROFIbus电缆和接头,就是传输协议不同。PROFIsave电缆和MPI完全是一样的,好像也是485协议。不确定。

网友G:
RS232与RS485是两种不同的通信媒介,二者的线缆定义方式、通信距离、通信速率都不同。DP的物理层采用了485规范,而数据链路层和用户层则由profibus 基金会规定。

网友H(2007-05-11):
越说越清楚了

网友I:
DP的物理层采用了485规范,而profibus是数据链路层规范.

网友J(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K(2008-11-13):
RS232还有15针的三星plc就是。想自制一根电缆的,就是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