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与PLC的关系详解。

楼主(2006-08-16):
编码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与PLC的关系详解。
我是这样理解的:PLC发出的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而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编码器是与伺服电机连接到一起的,检测伺服电机的动作情况,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检测自身发出的脉冲数,以实现控制系统的闭环控制。
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编码器信号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的。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PLC 是领导,伺服驱动器是工人,电机是生产机器,编码器是QC,当领导给工人十个数量的任务时,工人就让机器开始做,机器做一个时QC会检查是不是符合要求如果是他会告诉工人做一个啦,等QC报的第十个时工人就不做啦,工人会报告给领导做好啦,还有什么指示?

网友C(2006-12-15):
比喻很形象很到位,让人茅塞顿开,谢谢

网友D:
高!!就是高

网友E:
上面的比喻不錯,很形象通俗易懂!但樓主說的不是閉環擯制,而是半開半環擯制。

网友E:
閉環擯制是將反鐀信號直接給上位機(領導)。

网友F(2009-02-21):
“编码器是与伺服电机连接到一起的”-----也有不与电机连在一起,而在伺服电机驱动的机械传动链的末端安装编码器的;

“(编码器)检测伺服电机的动作情况,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检测自身发出的脉冲数,以实现控制系统的闭环控制”-----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接受编码器发出的反馈脉冲信号(用于表征位移量),由PLC运行控制程序,通过比较计数器进行指令脉冲(这是PLC发出的)与反馈脉冲(编码器发出的)比较,形成随动误差,供控制器输入。。。。。做闭环控制

网友F:
但樓主說的不是閉環擯制,而是半開半環擯制-----其实多数使用编码器的伺服系统也就是个半闭环(如果控制目标是直线位移而非角位移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借助使用编码器,使得这样的位置控制系统能够区别于仅仅使用了诸如步进电机的系统,这种区别终究已经是在开环与闭环这样本质层次上的的区别!至于半闭环与全闭环之虽有别,毕竟都可统而言之是闭环了。

网友F:
编码器信号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的----如小白所说的那样,编码器是将脉冲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经由驱动器再传送到上位机、CNC、PLC等

网友G(2015-08-20):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信号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的----如小白所说的那样...

网友H(2017-01-01):
很好的程序,值得学习哈哈哈

网友I(2017-03-05):
回复内容:编码是统计员,QC是检测质量的!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PLC 是领导,伺服驱动器...

网友J:
二楼的很形象啊。。。。。

网友K(2017-05-18):
说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