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HF 5.5KW变频上电显示AL2

楼主(2006-08-16):
我这里有台三肯的变频器上电显示AL2,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处理.急啊!

我的邮箱:zhaohua136137@163.com
谢谢!

网友A:
 有主板 13356042803 华磊机电

网友B:
控制板问题,换板

网友C:
我会处理.不用换板.13603980806

网友B:
那楼上的怎么不说怎么处理啊。
象AL2这样的报警最好还是换板。
cd900复位后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D:
我这有二手板,质量保证,价格优惠。
13864140442(济南)

网友E(2009-12-05):
我这里有台三肯的ihf-15k变频器上电显示AL2,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处理.急啊!

我的邮箱:lifeijun126@163.com

谢谢!

网友F:
先换CPU板试试,拆机的也不贵,我有400元左右,山东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