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了解SICK光电开关的高手吗?帮个忙啊

楼主(2006-08-16):
我公司一台设备上用的SICK的反射式光电开关,由于设备是85年从德国进口的,资料已经不全了,该开关的具体参数我也不清楚,但是外壳上只有这样的标识,optik electronik, FR6-12,24V,14901911,后面还有一个图,图的左边接-,右边接+,中间接头下面画的是方形波,左边和中间还有一个三极管,哪位高手见过这样的产品啊,能不能给个具体参数,用国产的能不能替代?

网友A:
按你讲的一应该是NPN输出方式的电眼,电压12-24犯围,选国产亦可,注意检测距离就行了。

楼主:
lcx426:
大哥,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检测物体有无的,电眼跟光电开关什么区别啊,我这个如果选国产的怎么选啊?能不能详细的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关键是这个产品至少是84年以前生产的

楼主:
高手帮个忙啊

网友B:
2-3米反射板型光电开关,24V直流供电,PNP型输出(德国的大部分用PNP型),原棕色线接电源正,蓝色线接电源0V (欧规),第三线接负载(开关输出),另外看是常开还是常闭,一般原开关上有指示,看开关线是开的还是合的,按此找国产光电开关厂家替换,例如上海中沪,百度自己搜一下。

网友B:
哦,看了一下,可能那个“FR6-12"是指反射距离,你实际使用距离是多少?直接跟光电开关厂家去讲。

网友C:
uuopi,你好,你只要把那个光电开关在你的设备上的主要功能搞清楚了就行了。你在哪个地区?我公司是sick/optex 的中国总代理,你可以来电010-82563498,找承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