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的控制?

楼主(2006-08-16):
电动阀是脉冲控制(第一个脉冲开第二个脉冲关)的还是像电磁阀一样有电就通没电就断?

网友A:
这很简单的,就看你的工作要求了.

网友B:
一般的电磁阀,有电就通没电就断
比例阀是根据信号大小控制流量的

网友C:
还是我告诉你吧:
1、电磁阀:是依靠电磁线圈的通电/断电来实现阀门状态转换的设备。
    “X位Y通”电磁阀的“X位”代表的就是阀门一共有几种状态:
    “2位”表示“通”和“断”2种状态——P→A,P→B,A→R,B→S等状态,断开的气路均处于排气状态;
    “3位”包括上面2种状态,还包括第3种状态——对于第1路排气/不排气,对于第2路排气/不排气的状态,有多种组合。
    “Y通”指的是电磁阀一共有几个孔,对于气体电磁阀,因为存在排气的问题,可能有5个孔——1个进气、2个出气、2个排气;对于液体电磁阀,就不存在排气问题,因为液体一般不能排空。

    2、电动阀:是采用电动执行机构来改变阀门状态的设备。它属于电动执行器范畴,电机为执行机构(不存在单纯的电磁线圈),对阀门的状态可以连续改变/可调。
    电动阀一般为2位2通,也就是1个进口1个出口。
    电动阀按动作机构可分为普通机械式电动阀和液压式电动阀。
    电动阀按控制介质可分为气体电动阀和液体电动阀。
    电动阀需要电源(AC220V/AC380V/AC24V/DC24V等等),也需要控制信号(开关信号/DC0-10V标准电压信号/DC4-20mA标准电流信号)。
    对于开关控制信号的电动阀,结构/控制简单、成本低,电动阀接收到开阀指令就开阀,接收到关阀指令就关阀,没接收到任何指令就保持原状态不变。
    对于DC0-10V标准电压信号/DC4-20mA标准电流信号得电动阀,阀门的开度0-100%和得到的控制信号成正比——开度0对应0V或4mA,开度100%对应10V或20mA。
    对于某些存在开度限位凸轮开关的电动阀,你必须在使用前确认或仔细调节最小开度、最大开度的凸轮开关,否则有可能造成电机烧坏、齿轮打坏的后果!

网友B:
老菜鸟,好!好!好!
顶一下

网友D:
补充下:LZ说的电动脉冲不可能控制阀门,或者是通过触点来控制阀门.

网友E(2006-09-24):
讲的足够详细的啊!你是搞现场的吧?

网友C:
早些年我在现场,然后就搞设计,也时而去现场。

网友F:
写的详细

网友G:
学习了!好久没来,各位好!!!

网友H:
老菜鸟,好!好!好!

网友I:
老菜鸟,说得好。但电动阀价格比气动阀贵、比气动阀易坏。特别是用在防爆场合就更贵了,气动阀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需要气源。

网友J:
老菜鸟分析的当,行家。

网友K:
老菜鸟,真牛人,小弟刚来,希望多多关照!

网友L:
老菜鸟说得很好,不过能否把P、A、B、R、S的意思说得明白些,比如,P可能表示进气孔A、B、R、S可能表示?

网友C:
P——POWER,进气孔;
A——出气孔1;
R——与出气孔1相通的排气孔(B侧线圈已经通过电或手动控制过,A侧线圈不通电时这两个孔相通);
B——出气孔2;
S——与出气孔2相通的排气孔(A侧线圈已经通过电或手动控制过,B侧线圈不通电时这两个孔相通);

网友M(2006-11-23):
太感谢老菜鸟了,谢谢!

网友N(2007-08-03):
讲的好!不过我怀疑他说的脉冲控制电动阀,是不是就是开关量啊?

网友O:
老莱鸟:看来你搞液压很久了,帮兄弟一把吧!楼主: 请教高手:比例伺服放大器的调整资料(VT-3014BS30)

请问有哪位师傅可以提供-液压比例阀伺服放大器(控制双向直通式三位四通比例流量阀)的技术资料,此阀控制一台液压马达双向运行,现控制板从PLC功过来的控制电压为零时,有一路还有电压输出,相关调整资料什么都没有请各位帮帮忙.!该板型号VT-3014BS30。谢谢!!!!

网友O:
请教高手:比例伺服放大器的调整资料(VT-3014BS30)

请问有哪位师傅可以提供-液压比例阀伺服放大器(控制双向直通式三位四通比例流量阀)的技术资料,此阀控制一台液压马达双向运行,现控制板从PLC功过来的控制电压为零时,有一路还有电压输出,相关调整资料什么都没有请各位帮帮忙.!该板型号VT-3014BS30。谢谢!!!! 请发邮件告知:(LSL)lsl89004@sohu.com  lsl89004@sina.com  578495483@qq.com

网友P(2007-09-14):
百闻不如一见啊
能有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Q(2007-11-04):
帮我一下吧,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是电动执行器的电机而不是三相异步笼型电机。

网友R:
电动调节阀可以不可以与用智能仪表控制,我说的智能仪表带4-20mA电流输出的。电动调节阀能不能根据信号正反转?????

网友R:
电动调节阀可以不可以与用智能仪表控制,我说的智能仪表带4-20mA电流输出的。电动调节阀能不能根据信号正反转?????

12345上山打老虎,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S:
我见到的电动阀基本都是伺服的。然后还有两个极限开关。可以根据控制要求调整阀的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