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性质

楼主(2006-08-16):
请教各位同仁:电工的性质是什么?基本工作是什么?

网友A:
如果是在一个工厂里,与电有关的活你都要干。在工厂里一般分有值班电工,主要是在高压室,值班的定义就不多说了。另外一种是维修电工,基本上是所有电气设备在有故障时都需要你去维修,在无故障时要维护保养。

网友B:
电工的性质就是杂工,基本工作就是打杂

网友C:
我是维修电工,我认为电工的性质是“保姆”。

网友D:
电工在工厂真是后勤部队啊!

网友E:
是辅助工

网友F:
正规的厂你是师傅,鸟厂你是打杂的

网友G:
正规的也是打杂的呀.

网友H:
电工又称"万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