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力传感器的接线

楼主(2006-08-16):
大家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有关压力传感器接线的问题
我使用的是力士乐的HM15压力传感器 供电是12~30V 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信号
我的问题是:
对于输出是电流信号的传感器,实际使用中是不是要将该电流信号转换成电阻两端的电压才能测量?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的采集器是需要什么信号,如果PLC需要采集电流信号就不用转换,如果需要电压信号才需要转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B:
称量机用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压阻式的或是电阻式的,输出信号一般是哪种,电压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