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教:有关压力传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16):
大家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有关压力传感器接线的问题
我使用的是力士乐的HM15压力传感器 供电是12~30V 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信号
我的问题是:
对于输出是电流信号的传感器,实际使用中是不是要将该电流信号转换成电阻两端的电压才能测量?

网友A:
不必啊,万用表有电流档,直接测输出就可以.串联一个小于500欧的电阻也可以.

网友B:
不要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

网友C:
两种方法:1.用万用表串在信号回路中,直接测量电流就可以
2.有的传感器带电流测试端子,直接测量电流

网友D: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E:
直接测量就可以了,不带表头的传感器,需要串接于回路中测量,带表头的传感器,把表头拔下来,可以直接测量,不需要拆线。

网友F:
不用的,直接串接就可以了
而且识别信号是看你的二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