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5611卡的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06-08-16):
5611卡通过哪种方法、方式和状态显示判断其的好坏?
请各位高手指点并详细予以列出!
谢谢!

网友A:
PGPC设置中有软硬件诊断功能可以供您分析

网友B:
只能通过软硬件诊断

网友C:
在step7软件里面选择,查看pc/pg连接,如果5611卡成黄色就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