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ol组态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8-16):
Protool安装完后(在XP系统下),运行ProTool/Pro RT或模拟器时(组态完毕进行模拟显示),提示:不能装载驱动程序“fwkbd”,应用程序将被终止和自动运行的服务器(PTProRun.exe)不能装载该文件。致使不能启动模拟。

请问各位高手上述现象问题何在,应如何解决?!

网友A:
类似问题,我重新安装后可以用,你可以试下

网友B:
没有授权

网友C:
这个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安装软件的时候,不能只安装RT那个,还要安装CS那个文件。安装完成的结束时系统会提示你是否安装授权,要选择是,按向导完成就行了。

网友D(2009-05-02):
对于楼上同行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弄了一天,终于解决了,方法如下:要将PROTOOL RT安装于操作系统盘下. 而不应安装于非系统盘上面.

西门子软件就是这个样子.

小鱼儿???

网友E:
重新安装一下试,上面朋友说的要安装到系统盘下,最好是这样,不要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