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未见过的电机故障

楼主(2006-08-16):
一台22kw真空泵电机    摇表测三相对地   相间均正常.通电后电机转速漫声音不对/并热元件中间相烧段   测主电路控制电路正常

请问哪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轴承有问题,油标没油了!检查看看.

网友B:
请把详细的资料贴上来,如:接触器多大?过流保护电流设置多大?等等,好让大家帮你。
可能是过载保护继电器配的质量不好。

网友C:
是不是线圈有短路现象(同一相)再就是是不是负载太重了,轴承有没有磨损,电压低,缺相等,再就是导线太小,或者是开关容量小,引起电压降

网友D:
说得太简单了,不好解答

网友E:
三相对地,说明电机绝缘不好.查是电机还是电缆,启动柜.
相间均正常,和三相对地矛盾

网友:
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是否偏差大,有一相电流大可能是匝间短路,拆开检查.

网友F:
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G:
是不是真空泵泵体本身有问题.例如水环真空泵泵体堵塞造成电机堵转、过电流等现象。

网友H:
匝间有短路,用电桥量一下

网友I:
缺相
匝间
机械故障

网友D: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查:1、检查负载及真空泵是否有卡阻?2、检查电动机轴承声音是否有异常?3、用直流电桥测量一下电机的电阻是否平衡或过大?4、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其他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J:
请问各位兄弟,直流电桥测量是怎么测?谢谢各位

网友K:
就检查电机吧,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电机拆开看看不久知道了!!!!!

网友L:
电机拆开看看不久知道了

网友M:
22KW应是角接的,你测对地绝缘时拆线了没,如没拆,有一相接地就是三相接地,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判断为一相接地.

网友N:
把销子脱开一试不就清楚了么,过不过流,是机械还是电器故障很好确定的

网友O:
估计是机械问题,解下对轮,察看轴承及小油盖

网友P:
过热元件有质量问题(如双金属片端部的焊接不良、虚焊等)。电机转速慢是缺相的表现,热元件烧了中相,其所带的控制接点也没断开,说明电机没过载,可能是电机在启动时烧断了热元件的中相电机又没有正常启动起来,就缺了相,所以转速慢。

网友Q: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R:
你说得太模糊,你测得只是有否接地。没有测相间短路!你要把电机线拆掉,测接触器之后电压是否正常。或用电流表测各相电流是否相差太大,各相电阻是否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