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SCNET CARD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6-08-16):
哪位师傅有三菱运动控制卡A30CD-PCF的驱动程序提供,或提供下载地址,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不需要专门驱动安装程序,由系统自动安装.

楼主: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系统,我试过在中文和日文WIN2000下安装,系统提示找到新硬件SSCNET-CARD 36H1324,但是没有驱动程序,硬件管理器里打着问号。

网友A(2006-09-22):
都一样的,中日文WIN2000都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由win2000自动搜索安装就OK了

楼主:
谢谢,还有关心的师傅吗?

网友B(2007-09-28):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呢?
易大虾如果已解决了 这个问题
请与大家分享您的成果好吗?

网友B:
发表一下意见啊

发动一下对A172SHCPU比较了解的大虾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我的 SSCNET-CARD 36H1324卡现在用不了,所以位置控制数据传不到
PLC上去,好急!!!!

网友C:
这个是三菱的专用网,为什么不直接问三菱的技术支持呢?

网友D:
在三菱软件的安装目录下面有一个叫easysocket的文件包,让系统在这个文件包里找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sailor 说的是在安装硬件驱动时指定到EASYSOKET 就可以驱动
SSCNET CARD 吗?

楼主:
 不需要专门驱动安装程序,我这用的是Q172CPU,硬件管理器里打着问号,不用管它,直接打开运动控制软件 ,可以工作.

网友E(2007-11-01):
能留下各位的联系方式吗?sailor. 蔡林

网友F(2010-11-23):
有哪位师傅有售三菱运动控制卡A30CD-PCF,急须2张。如有请致电:0760-86515758 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