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A7.5KW电源小板上AD2是什么?

楼主(2006-08-16):
我用二极管档量,为零。上面好像还有色环,不知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谁知道请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2006-12-28):
色环电阻是吗

网友B:
是稳压管,型号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如果是有红黄兰三色的,就是稳压管,是的24.6V的

网友D:
是稳压管

网友B(2007-01-30):
不知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C:
可以用27V的稳压管代

网友E:
0.5W 17.42-18.33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