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教:OPC Server Error

楼主(2006-08-16):
用OPC Client连接OPC Server时出现如下错误:
Server ID found.
Error: CoCreateInstance() failed,
->80004002
You may not have registered the OPC Proxy dll!
该怎样注册proxy dll,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客户端注册 opc服务,即在客户端安装opc的时候选择server 就可以了,并且安装客户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