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节流装置、流量孔板的设计、计算软件。

楼主(2006-08-16):
大家好:
    因为工作需要,近来对节流装置、孔板等接触较多,谁有计算软件请提供,不胜感谢!      请回复!sdlntsg@sina.com

楼主(2007-01-30):
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节流装置、孔板的计算是属于流体力学方面,可看看此方面的书

楼主(2007-03-02):
人工计算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有此方面的计算软件可以省不少力气;不知道是没有人知道还是没有人愿意帮助?

网友B(2007-04-16):
本公司生产流量测量节流装置主要产品有,整套角接取压、法兰取压和D-D/2径距取压的标准孔板、ISA1932喷嘴、组合式长径喷嘴等。其设计、生产技术符合GB/T2624-93国家标准及ISO5167-1国际标准的规定,不需要个别标定;同时还设计、制造JYF型三曲线机翼式风量测量装置、LGSW型双文丘利风量测量装置、1/4圆喷嘴、圆缺孔板、双重孔板、内藏孔板、均速管流量传感器(阿牛巴)、插入式低压损流量计等3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的特殊节流装置。其测量范围可达到DN10-3000mm、压力PN0.01-32Mpa、温度-260°C — +550°C;并且为上述产品提供冷凝器、沉降器、集气器、平衡器等各种附件。联系电话:13961675750 邮箱:qhg2008@21cn.com

网友C(2007-12-03):
选取(国家标准)节流装置设计计算:进入计算介面。
   包括 标准部分:
        角接取压标准孔板
        法兰取压标准孔板
        径距取压标准孔板
        角接取压标准喷嘴(ISA 1932 喷嘴)
        径距取压长径喷嘴
        均压环取压文丘利喷嘴
        均压环取压经典文丘利管
   其它:
        四分之一园孔板(又称四分之一园喷嘴)
        园缺孔板
        偏心孔板

2、选取(新增其它)节流装置设计计算:进入计算介面。
   包括 角接取压小孔板
        法兰取压小孔板
        双重孔板
        锥形入口孔板
        端头入口节流件
        笛形均速管(阿牛巴 )
        机翼测风装置
        双重文丘利管

3、差压与流量计算:
       当实际工况参数与设计参数不符时,
       可计算 1、 2、中节流件在使用中根据实际参数,已知差压求出对应流量值。并可根据流量上限值求出对应的差压上限值,供调整差压计上限值用。

4、节流件形式、取压方式、粘度单位、管道材质、流体介质、流量单位、压力单位、节流件材质、管道绝对粗糙度、节流件上游侧阻力件形式:由下拉项选取。
其中 流体介质:分气体、饱和蒸汽、过热蒸汽、饱和水、水和液体。
     管道材质和节流件材质除列出的以外还可以输入其它材质,但要输入对应温度内的线胀系数。

5、输入数据
     常用的气体有:空气、氩气、氢气、氮气、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氨、甲烷、碳氢气体;以及饱和蒸汽、过热蒸汽、饱和水、水可由程序计算密度和粘度,也可输入密度和粘度。
     水和蒸汽按国际上公认的IF97公式(保留IFC-67公式,供选用)
 其它气体及液体,要输入密度和粘度。
    刻度流量、工作温度、工作压力、管道内径(或外径及壁厚)为必须输入项。

a、选择 由程序计算密度和粘度:
          饱和蒸汽:工作温度、工作压力只能输入其中一项。
          气体可输入地区大气压(毫巴)、相对湿度。
          有相对湿度输入时,相对湿度有对应的状态:
          0℃----------指0℃标准状态下(101.325kPa)测得的数值。
          对应温度℃---指在此温度℃(101.325kPa)测得的数值。
          工作状态-----在工作温度、工作压力时的数值。

  b、选择 输入密度和粘度:
         气体需输入:地区大气压、等熵指数、压缩系数、相对湿度、流体粘度。
                     密度可输入基准密度或操作密度或分子量,基准密度输入时应注意要选择对应的状态。
         饱和蒸汽、过热蒸汽、饱和水、水和液体需输入流体密度和粘度。

         有压损要求可输入允许压损。
         差压上限可以输入也可由程序计算选取。

6、介面上输入数据确认无误后再点击“数据确定”
    点击“计算”,即显示计算结果。
   (没有输入差压上限时点击“计算”,会提供6项差压值,供选择用。)
QQ497352216     电话13853112830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说出来听一听?

楼主(2008-01-24):
没有人回应?

楼主(2008-03-23):
我在资料库提交了一份,可是工控网提示说不能使用,可是我自己使用却没有问题;为何?

网友D(2010-01-09):
那个人意思就是显摆一下

网友E(2010-06-11):
你好: 计算软件是没法传的,你要计算,我可以帮助计算,不过要收费的.邮箱
kbjs516@163.com

网友F(2011-04-01):
我有节流装置计算软件(孔板喷嘴文丘里等)和v锥计算软件 商业版本的 绝对符合标准 要的联系我 价格好说 qq1605696737 手机 18015190206

网友F:
出售商业版本的节流装置(孔板、喷嘴、文丘里等)计算软件、V锥计算软件和美国Veris公司威力巴最新计算软件。需要的q我,1605696737 suaiming909@sina.com

网友G:
l楼主好厉害,要断了人家专业生产厂家的饭碗呀?!专业孔板生产厂家肯定不会提供的。我们平时的计算大多缺少正式的标准曲线(不同的介质的标准曲线),所以大都只是作为参考。如果拿到了楼主所要的软件,楼主自己就可以开办企业啦!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H(2018-04-28):
自行开发了一个,有需求可加328497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