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7824管可以用在这里吗

楼主(2006-08-16):
7824管可以经受多大的冲击电压,我的电路系统用的是车辆电瓶,但柴油机频繁加速到1400转,据说峰值电压可达300V,此情况下可用7824管来稳压吗?

网友A:
不能。
78系列的最高电压好象是在36V左右。

网友B:
决对不能.

网友C:
好像没说明7824干什么用?

网友D:
请详细介绍.

楼主:
控制系统里有PLC和较多接近开关,对电压稳定性有要求,但由于柴油机频繁在1至2秒内加速至1400转供液压系统工作,冲击会较大,如果不能用78系列管,好像只能用开关电源了,能介绍合适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E:
这种情况下最好用开关电源,如果控制系统中只有PLC和输入信号元件选用输出电流为5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