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寻求帮助

楼主(2006-08-16):
有个问题,请帮我看看这个配置合适吗,我的主站选用的是西门子的S7400的cup,各远程站用的是S7-300系列的I/O模块,现在远程站的配置是通讯模块6ES71532BA01-0XB0,6ES71957HD100XA0下来接的是I/O模块,我现在是把24V电源直接接到每一个I/O模块和通讯模块上的, 请问还需要电源模块吗?

网友A:
你为什么不采用由ET200的从站构成的FILEDBUS呢?

网友B:
如果电源容量够则不用了.

网友C:
没问题,电源也要冗余

网友D:
可以,主要看用电的总容量选择电源,另外,可以一个子站用一个电源模块,可以减少由于电源远距离传送带来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