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燃气加热炉电动阀们选用

楼主(2006-08-16):
燃气加热炉电动阀们选用连续式好还是用步进式好,有专用的阻尼器吗,是不是有的电动阀们自带阻尼功能。
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对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选用连续式,有的自带阻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