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47-L531做软冗余

楼主(2006-08-16):
谁用美国AB的PLC做过软冗余,其中,两个1747-BSN及1747-ASB怎么连线?需要专门的软冗余软件包吗?

网友A:
我觉得你用1747-BSN及1747-ASB之后就不应该是软冗余了,应该是硬件冗余,不过软件冗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希望有高手赐教。

网友B:
两个BSN模块分别放在两个机架,可以放更多,但需要成对放置,通过Remote I/O网络连接远程ASB站.具体的连接下载一个BSN的user manual,里面有详细的连接图.不需要专门的冗余软件包,使用RSLogix500软件即可,User manual里同样有一个例子程序,根据例子程序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使用.  不过这个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冗余,应该说是一个热备系统更合适.

楼主:
谢谢jimy,你解释的很清楚.我下载了一个BSN的用户手册,我想再问一下它的用户手册有中文版的吗?这样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网友C(2006-10-08):
jimy请教一下,你有具体讲冗余这方面的资料吗,我想多了解点,我对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有的话发我一份,谢谢!
shenhui313@126.com

网友D(2007-10-09):
1747-L531用什么软件组态

网友D:
请问大侠:AB PLC 控制器是1747-L531 用哪类软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