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6-08-16):
 求教:本厂有一台185KW直流电机,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一直波动,波动幅度在20V之内

      造成电流周期性跳动,开始40A,突然180A,接着又40A几秒,再突然跳高

      负载时电压电流跳动更大

      经检测,测速电机好,输入电压电流稳

      关机一段时间,故障有时会消除

      不知道是不是直流调速器有问题

      望有经验的同志予以指教,谢谢,急!!!!!!

网友A:
检查反馈环

网友B:
你用EMF是一下吧,好像速度环不稳.

网友C:
请教楼上的“EMF”是个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D:
你的电机有振动现象,吗?
尝试不要用测速反馈试一下

网友E:
检测一下电机转速是否在波动,如果波动,可以换一种转速反馈试一下,比如电势反馈,也就是EMF。另外,电机碳刷是否接触良好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F:
新手报个到,学习学习!

网友G:
看你的控制器是什么品牌的,原因好多,最好现场检测.估计是主板老化!

网友H:
做做电流环优化看看

网友I:
速度不问题,先做电流优化,然后做速度优化,如果是负载特性就这样,也没办法,加大I时间可能会好点

网友J(2007-01-10):
看看可控硅吧

网友K:
首先看一下现场,看电机是否有异常声音,然后做一下优化在试试效果吧。。。。

网友L:
如果关机再开机后问题可以消除,可以考虑检查一下主板。此外看看监控一下脉冲波形。

网友M:
直流电机在空负载时,正常应是工作在速度环,若速度不稳定,那么是速度回路参数设置不当,比如PI值.即然空载时有40A-180A大幅度的跳动,我想做一个电流环的忧化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总和大家所讲:检查脉冲触发板及桥变电路,甚至是不是检查电机本身,

网友J:
其实要看,是不是以前工作正常,现在工作不正常?
如果以前正常,说明参数都正确.
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可控硅的问题了

网友J: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可控硅

网友N:
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

网友O:
185KW直流电机不能用测速机应选用编码器做反馈,精度会更高一些.试试看.

网友O:
重新速度优化应可以解决,但是电流在40A---180A波动应该跳闸,若不跳闸肯定是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P(2007-03-09):
40A有没有?我以前也遇过,结果是测速反馈线松动,重新接牢就OK了

网友Q:
问题肯定是出在反馈环节!

网友R(2007-04-30):
如果正反都是这样,,电机可以列入考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