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380转220的变压器呢?

楼主(2006-08-16):
看到电器柜里有380到220的变压器 ,为什么不从零线上接个220V的电源呢?

网友A:
这主要是从安全用电的方面考虑的:
 1)做电气隔离,防止人身触电。
 2) 在公用电网中,用户到主配电柜距离较远,中间环节多,电网严重不平衡,易发生零线断路事故,造成单相电压偏移,可能大于250伏,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B:
同意masterdj:
做电气隔离,
还可减少干扰

网友C:
masterdj说的很正确!

楼主:
哦,谢谢了,原来是这样,主要是从安全和平衡上考虑啊,那如果变压器烧了,暂时不用也可以吧,谢谢各位.

网友D:
电气隔离,防干扰,以及电网波动或断相引起故障..........

网友E:
一些加工中心都这样

网友F:
大多数设备控制部分都是有此类装置的,隔离动控部分

网友G:
to rittal:不是控制电源,或不重要的例如照明什么的不用也行啊

网友B:
原来是这样,主要是从安全和平衡上考虑啊,那如果变压器烧了,暂时不用也可以吧,谢谢各位.

有些机床供电电源为
三根相线和一根接地保护线
不宜作为220V电源用

请注意安全

网友H:
如果用户没有要求我大多数都没用,二年多倒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反倒用了的烧了几回,后来选大很多才好,欢迎指正.

网友I(2006-09-21):
我想大概是隔离和抗干扰吧!听说PLC的电源前就要加个隔离变压器,可以防止干扰提高可靠性,减小谐波对PLC的影响

网友J:
隔离作用

网友K:
380到220的变压器必不可少

网友L:
太简单了吧。

网友M:
这个简单
这样即使你碰到了机器上的220V电,都不会有事!
我们的好多的设备就是这样设计的
因为不和外围的地相接,不存在回路!有利于安全.
而且做到了电气隔离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移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