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相电机的不同接法?

楼主(2006-08-16):
一台三相电动机,接成星形和角形,那个功率更大?为什么?哪种更以启动?

网友A:
不是说那种接法功率大,一般电机都有自己最佳接法,一般3KW以下星形接法,如果接成三角形的话,那就变成每相380V电机发热严重,是会烧的

网友B:
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是不允许接成三角形运转的,三角形接法三电动机也不允许接成星形长时间运转,要看它的相电压与电源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C:
三角形接法功率是星形接法的3倍,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可考虑将角接改为星接。

楼主:
为什么是三倍?

网友D(2006-09-21):
因为星形接法时.每一个线圈两端的电压是220v.

网友E:
大于3KW要星,三角互换!

网友F:
是不是哦!楼上

网友G:
大于5.5KW要星,三角互换!

网友H(2006-10-28):
应该属于基础问题吧?应该看那个效率更高!

网友I:
求正确答案

网友J:
如若额定电压380,星形接法,偏要接成角形,那岂不烧了?

网友K:
星形与角形接法同一台电机功率和电流不同。在电机的铭牌上已经标注了接法/功率/电流。如果角形错接为星形,输出功率低,可能带不动负载,电机过热。反之,输出功率大,电流大,发热大烧毁电机。一点浅见。

网友L:
角接功率大,因为角接每个绕组上的电压为380V,星接为220V

网友M:
主要看电机用迂负载情况电机功率大小,重要条件电源变压器底量大无所为星角。

网友N:
下面引用由投机倒把在 2006-11-1 15:08:00 发表的内容:
  如若额定电压380,星形接法,偏要接成角形,那岂不烧了?
--------------------------------------------------------------------------------------------
严重同意!

网友O:
千万不要乱接,要按照铭牌说明的接法,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P:
每个电机绕组都有额定承受的电压,如果绕组只能承受220V电压,而电源电压是380V,就要用Y形接法,这样每相绕组上电压就是220V,用△接法电机会严重发热!

网友Q:
现在电机一般的都有两种接法,及Y形接法和△形接法,Y形接法易于启动。功率见功率运算公式。

网友R:
看电机铭牌。

网友S:
同意红红火火

网友S:
关注中,看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