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6-08-16):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一些问题理不明白,要请大家帮忙了。在QD75的软件,
GX-Configurator QP中,有两个参数pulse per rotation和travel per rotation,我在很多的QD75设置中发现,对于QD75M中一个为131072,另一个为1000或2000,QD75D中设置一般为初始值,也有其它数值。请问这些数值都是怎么设定的,依据什么?与马达有关还是与导螺杆有关?还是与QD75有关?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2006-11-12):
每脉冲的位移量=travel per rotation/pulse per rotation
辅助功能用
电子齿轮

网友B(2010-07-14):
应该是伺服电机所转一圈所返回的脉冲数吧

网友C: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D(2011-07-17):
请问QD75M中的程序 WAND U0\G817 H8 D0 是什么意思

网友E(2013-07-11):
有没有QD75D的设置参数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