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RS422与RS485该选哪个?

楼主(2006-08-16):
大家好~有几台PLC和一台上位监控机准备组网.他们之间是用485,还是用422好点?PLC之间不用通过监控电脑,应该能进行数据交换吧?谢谢了

网友A:
485 ?422 这都是调试\测试计算机和PLC连网用的!
上位机和PLC一般是莫迪康的MODBUS或者西门子的PROFIBUS,我们还有很多EtherNet/IP连网,很方便.

楼主:
不是吧~我在网上也见过用485和422做的系统

网友B:
如果上危机是Master,Plc是client,好像区别不大,

网友C:
也有用485把三台S7-315连起来。

网友D:
用485组网,没错!

网友E:
其实485和422差别不是很大,关键看你的硬件情况。不过,一般大家喜欢用485。

网友F:
二線式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 四線式 RS-422 是全雙工通信, 這是最主要的差異.

网友G:
楼上正解.
个人觉得半双工容错好,可靠性高.

网友H(2007-03-31):
我们一般都用485,稳定、用的人多,技术资源多。

网友I:
还有两者的电平可能不一样

网友J(2007-07-19):
我的项目80%用485,10%用422,10%用232

网友K:
本人认为485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