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干扰怎么样在程序上面改善?

楼主(2006-08-16):
程序带软件滤波的 软件上可以人为增加采集时间
请那位高手告诉一下具体怎么做?

网友A:
你要说明白你的软件是什么的,但不管是什么的软件,关于干扰的问题也要先搞清楚是外部什么产生的干扰,这种干扰通过改善硬件的设计是否能够改善,如果通过硬件设计也无法避免的话可以在程序里面增加检测延迟时间来过滤掉干扰造成的波动,具体的方法需要根据不同的系统采取不同的方法啊,有机会可以深入的探讨,我做处理干扰的问题有很多的方法和方式,你也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的系统和你的编程方式,也许我可以帮你,联系我的QQ:491004843 E-MAIL:hanluming120100@163.com 专搞西门子、三菱、AB等常用的PLC,触摸屏也颇有研究啊,可以讨论啊

楼主:
给你的回复以通过邮箱发给你了!望查收!谢谢!

网友:
一数字信号的滤波方法:采集数字信号时,可多次重复采集,直到连续两次或两次以上采集结果完全一致为止,如果多次采集后,信号总是变化不定,可停止采集,给出报警,在满足实时性的前提下,可在各次采集信号之间加延时处理一下,会更好,能对抗较宽的干扰
二模拟输入的滤波方法:
1经验判断法 根据经验确定两次采样的允许最大偏差,如果两次采样的差值大于允许偏差,认为输入是干扰信号,去掉,用上次采样值作为本次采样,若小于或等于,则本次采样有效。例如,大一些的退火炉,加热炉工作温度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的
2中值滤波法 就是连续输入的3个(最好小于5个,不然程序不好编)信号,从中选择中间值作为有效信号。这中方法适用于变化比较慢的变量,对快速信号(速度,流量)不宜采用
3算数平均值法 即采n次,取平均值,n一般用4,8,16等2幂数便于移位代替除法,当然n越大,平滑性越好,灵敏度会降低
4滑动平均值法 实在3的基础上,对于实时性较高的系统所采用,采用队列作为测量的存储区,队列固定为n长,每进行一次新的测量,把结果放入队尾,仍掉原来队首的一个数据。
5去极值平均法 这是在3或4的基础上改进的,因为3或4会因明显干扰使采样值原理真实值,而这这种方法是,连续采样n次累加求和,同时找出最大和最小值,再从和中减掉最大和最小值,安n-2采样求平均
6一阶滞后滤波 对变化慢的参数可采用 Yn=(1-a)Xn+aYn-1
a为滤波时间常数(转换环节)/(滤波时间常数+采样时间

楼主:
群:
    你好!
    你介绍的很详细,我真的很感谢!但这个需要很多点,成本要提高!可以吧这些点用中间变量代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