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雷电过后跳空气开关

楼主(2006-08-16):
每次雷电过后,位于低配上的空气开关总是要跳。
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再送上呗!你也没说空开是多大的,线路有多长,什么也没说,让人怎么给你解决?

楼主:
我们这里的低配是箱变中的低配,空开有20A。

网友B:
你负载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线路中有雷电击穿的地方,存在短路现象,先检查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