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线速度问题

楼主(2006-08-16):
用伺服电机收卷带材。要保证带材恒线速度走动,该如何调整伺服电机的转速?
带材走动路径中有编码器,可否利用其来固定线速度?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张力控制器等组成闭环系统.

网友B:
带材走动路径中有编码器,可否利用其来固定线速度?
可以用来测量线速度。

网友C:
如果电机上有编码器, 可以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