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清楚的问题

楼主(2006-08-16):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天,一直搞不明白,两家邻居合伙用一台水泵(220V750W),如果不用互锁装置,双线接在电机上,一家合闸抽水的时候,另一家也合闸,会出现什么情况?
该问题除了用互锁装置还有什么方法?
谢了!!

网友A:
如过零线和相线可以对应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但要保证两家的进户线是同一相,

网友B:
如果火线不是同一相,就会造成两相短路.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各自算电费吗?

网友D:
可以用"跟头闸",中间接水泵,两头各接一户.

楼主:
跟头闸,是什么装置?
那儿有买的。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E:
不就是双向的切换开关吗

网友F:
老式的,也叫双刀双掷的、带保险丝的、两头甩的,甩在哪头就连通哪头电路的,带底瓷座的,老闸刀。很便宜的。以前市场多的很,现在,还有卖的,你自己一找找。

网友G:
这不是电气问题
是经济问题

用一家的电
装个电表
两家摊电
OK

网友H:
在老家农村确实看见过这种现象,他们用的是同一相母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哪位大哥能提供“跟头闸”之类的装置,小弟确实找不到这样的设备了。
郁闷中。。。。
我们两家现在用电机,只好分时段用。
比如邻居家上午用,我下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