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个控制做飞剪

楼主(2006-08-16):
   速度要求在100m/min以上,能高就是最好,精度在+ -0.2mm以下。长度在100~1450MM内的。要求的是有两台以上的变频电机的速度是要跟随以上送料电机的速度的。用人机界面控制参数的输入。是用来切纸的。
   像这样的控制,选择那种控制器好,PLC吗,运动控制卡?单片机吗?那位大侠可以提供一套方案吗?谢谢!

网友A:
用伺服系统啊.
有合作意向的话和我联系.
imgg_iket@163.com

网友B:
没看明白,切纸为什么要有两台以上的变频电机。
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机械方式?直刀还是螺旋刀?变速还是调刀角?不同的方式,对运动的要求也不一样,自然对控制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一台用来拉纸的,以前做过用伺服电机拉纸,纸重在2吨以下,伺服电机太大了,成本高。现用一台齿轮减速电机拉纸,在用一台小伺服电机定精确长度送纸,切下来就可以上印刷机了。
   另一台用来自动收纸的。
   两台电机的速度与伺服电机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跑的。
   打算切纸用直刀的,刀上升时,伺服送纸。在刀下到一定时伺服要停才切纸的。我大概计算了一下,要完成100M/MIN的切纸速度,在1秒内要完成两刀,伺服电机要启动---送料----停止各两次。在这种响应速度下,用那种控制器可以达到呢?

网友B:
是模切吗?一个拉纸,一个收纸,拉纸的都要拉2吨了,那还有什么独立的“送料速度”。
这种停下来切的方式,一般来说不叫做飞剪。你大概要找停切控制。
总之,越看越不明白。

网友C(2008-01-05):
你说的一定是卡纸机吧,100m/min以上完全没问题,可采用同步控制器做,+ -0.2mm你的机械要求就要高了.

网友D:
如果没估计错,你要做的是分切机。停切,精度0.2MM没问题。但是,每分钟100M,有个问题。如果切1.45M长的纸,只要切69张,大概1秒钟1刀多一点,100M/MIN也许没问题;要是切0.5M长甚至更短的纸,就要切200张,每秒3刀多甚至4刀,5刀,要达到100M/MIN,就有点困难了。之所以要用飞剪来取代停切,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效率,也就是速度。

网友E(2018-02-14):
用飞剪来取代停切,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效率,也就是速度。

网友F(2020-10-15):
引用 网友E:
用飞剪来取代停切,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效率,也就是速度。

楼上说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