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前几天刚安装了一个KEYENCE VT2 V3。01

楼主(2006-08-16):
请教:我前几天刚安装了一个KEYENCE VT2 V3。01,运行软件后,总是不能连机,数据线用的是KV-40的数据线。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

网友A:
和VT2联机需要另外的数据线,联系keyence办事处plc部门
他们应该知道的,021-68757500
不过他们也很笨的 哈哈

网友B(2007-03-13):
打印机usb线 USB-A~USB-B的那种

网友C:
TO 新工控:你好!你能否借KEYENCE VT2软件我装一下.

网友D:
KEYENCE VT2软件我要买! zzjjkkdd123456@126.com

网友E(2007-05-15):
下面引用由zlmdawn在 2007-3-13 19:19:00 发表的内容:
  打印机usb线 USB-A~USB-B的那种
--------------------------------------------------------------------------------------------
对,用USB传输很快的,我用的就是这个.一端是USB,另一端是D字形6边形接口

网友F(2007-08-06):
能给我一份“VT2 BUILDER”吗?我只有日文的,不能装在中文系统

网友F:
能给我一份“VT2 BUILDER”吗?我只有日文的,不能装在中文系统.
li.hong.zhang@fxsl.com.cn

网友G(2007-12-20):
各位:
   现急求KEYENCE。触摸屏VT2-5SB软件。连接线说明书。配KV-1000PLC,那位大哥有的话,愿以KV-1000最新中文牌软件,不限次数使用更换。

网友G:
现在急求购KEYENC触摸屏软件,VT2-5SB的屏,可以用软件交换。让资源同享,大家一起进步。我现在做一个工程,用视觉CV-3500 KV-1000,就是差触摸屏软件了,视觉和PLC程序都做好了,有需要大家一起交流。qq:117684640 13318221550 周工